询问检测液压泵电机的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4-05-12):
我想检测液压泵电机的温度,我想问一下采用哪种温度变送器比较合适???

网友A:
要看温度范围和控温精度,可以用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出是4-20mA吗?

楼主:
不用控制温度啊,只是做泵的状态检测,输出是4-20ma,精度到1度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生产温度变送器,价格55元(含税)

网友A:
用一体式的就可以了,价格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