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梯形图的执行顺序

楼主(2004-05-12):
我刚接触PLC,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望赐教: 梯形图执行时是按照一条分枝执行完后,接着再执行下一分枝的从上到下的顺序吗?

网友A:
所有PLC的原理都是两个扫描,即IO扫描和程序扫描。 自始至终,周而复始,自动扫描是PLC的特点。

网友B:
能详细讲一下IO扫描和程序扫描吗

楼主:
谢谢杜老师。 to:李盈枚 一个扫描周期是先扫描输入映象寄存器中各个输入量的状态,根据这些状态顺序执行用户程序,执行完后将结果输出到输出映象寄存器里,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扫描。我也是刚学,互相进步!

网友C(2004-06-20):
一般系统(DCS除外)都是这样执行的,最下面的语句的值为最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