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采样值如何输入到计算机

楼主(2004-05-12):
求助1、S7-224与计算机的通讯程序,2、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经过A/D转换后的数据,如何发送到计算机里。急用,谢谢!。

yr,luyf

网友:
有意思 用wincc就可搞定

网友A:
自由口通讯

网友B:
这还不好弄吗? 用什么通讯都可以,ppi,profibus,自由口,modbus等等,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用组太王,ifix 都可以的

网友:
怎么编程呢?

网友C:
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D:
通讯用 profibus,modbus等协议+通讯卡(如5611)+组态软件/自己编写的通信代码 或者com1+编程电缆+/自己编写的通信代码(prodave协议) 比较容易

网友E:
通讯用ppi,profibus,自由口等,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用WINCC或用高级语言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