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給李工

楼主(2004-05-12):
李工你好,设置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为380V, 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空载) 为何用指针万用表测出为400V,数字表为350V. 到底要用啥表才准呀?

网友A:
其实都不是很准!三相平衡就好,变频器显示为准!

网友B:
有的变频器显示不准的,用整流式万用表测吧

网友A:
变频器用自己显示的电流值作为判定故障的依据,所以要多注意这个数值!

网友C:
变频器输出并非标准正旋波,故需用真值(RMS)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