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or Other

楼主(2004-05-12):
各位高手:请教一问题! 我们要在嵌入PC上开发一套图形界面的数据采集软件,使用串行口采集数据,具有一定的实时性。 请问使用何种操作系统及编程软件为宜? 谢谢!!!

网友A(2004-07-12):
你的程序是用什么开发的?如果是用VC、C、C++等开发的,你就不能用WinCE,因为在WinCE下能运行的程序只能是用EVC++、.net开发。如果是用VC、C、C++等开的,就只能用XPE了。embeded2004@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