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之怪问题

楼主(2004-05-12):
本人车间有数台用S7-200PLC控制的细纱机,该PLC外接EM221和EM223各一个。在设备的正常的工作中,有时出现输入正常的信号却不能输出正常的信号。但时将PLC拍一下或关掉电源重启就正常了。因没有PLC梯形图,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的,有人说是PLC和外接模块接触不良的原因,有人说是PLC死机的原因。望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并如何解决!!!zxxqid@sohu.com

网友A:
S7-200的扩展口接插件确实令人不太满意,估计您的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用酒精清洗一下接口试试。

网友B:
有可能s7-200内的输出模块内的可控硅(或三极管)部分,接触不良 两种可能:1,元器件质量不好。2,你带的负载过大,造成输出部分过热虚焊。

网友C:
一般不是软件的问题,估计是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 我想也可能不是软件问题。采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唉!!是件麻烦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