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楼主(2004-05-12):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如果变量类型是I/O类型时,就要填写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假如我采集的信号是来自变送器1-5V的标准温度模拟信号,温度变化 范围是0-1000度,我要把温度显示出来,那应该怎么样填写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呢?

网友:
原始值就是采集到的值 原始值和最大最小值好象应该是10倍的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大值,最小值为你所需要的工程量的范围,即0~1000,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对应你的采集板卡的采集范围如果你的采集卡为12位对应的就是0~4095。

网友B:
好象最大原始值是4095,最小原始值是819吧 因为采集的信号是1-5V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