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5-13):
西门子ECO变频器,45KW带34KW的风机电机,经常出现停机故障,检查故障码为F231,检查电机接线及接地都完好,不知为何故障,已经更换过2台西门子变频器且都为同一型号,故障依然,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好: 你的现象不是ECO的问题,是电机或电缆问题.一般是电机问题.可可更换电机电缆试一下,若还不行则把电机作空载试验(用变频器测电流)若>35%额定电流则是电机问题,可更换.本人碰到过此现象(ECO,水泵),后发现是电机问题. EMAIL:jxbgq@163.com 0573-2922430(小灵通)

网友B:
建议你给电机做个*前检查,这个显示,应该不是变频器的事,不要一出现问题就找变频的毛病,事实一再证明,接线、环境、控制……的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C:
是变频器的问题,驱动板,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D:
肯定是电机或接线有问题!建议仔细查一下电机!!!!!

网友E:
先检查三相输出电流是不是平衡?电压是不是平衡? 再检查驱动电路、检测回路!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ECO新变频好象现在没有了,是否那两台也有问题呢?象ECO报F231一般都是驱动部分坏。

网友G:
问题肯定不是变频器的,是电机的.F231是说输出接地,或短路

网友E:
变频器故障报F231的已经见过很多了!

网友H:
to:一车间 问题找到后也别忘了回帖通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