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比例配料如何实现??????高手请进

楼主(2004-05-13):
用什么方案可以使两台槽罐的始终按一定比例放料,注:主动放料的A罐放料的速度在变化。要求B罐随着A罐的放料实时变化。料性不好,现在使用的称重的方式检测变化值,流量计不适用,电脑、PLC、伺服等方案均可

网友A:
先问你几个问题: 1,通过什么执行机构放料的? 2,粉体还是流体料? 3,A和B都是承重传感器监测反馈值的? 4,你希望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是多少? 类似的工程我又成功的案例

网友B:
to;史建春 你系统之所以出现的问题可能是你的酸罐急剧变化.造成压力变化.所以出现后来流量不均的情况.可以考虑通过闭环系统来改善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设计真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