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4-05-13):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所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直动跟先导具体有何不同啊?呵,麻烦大侠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直动式电磁阀阀芯是通过电磁力直接吸上去的,管道内不需要压力就可以正常使用。先导式(也叫膜片式)电磁阀是差压变化来控制阀门开启的,一般说来先导式电磁阀不适用于颗粒介质,因为先导孔的直径一般在1MM左右,但是它的价格比直动式的要便宜! 我的表达上可能有点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你的介质没有颗粒,管道内有0.1-0.3公斤的先导压力,口径不要太大就可以用先导式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