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急!!

楼主(2004-05-13):
本人毕设为设计制做一种药物自动合成装置。由于导师不是搞这方面的,我本人也不是学习自动化专业的,现在非常迷茫,不知如何下手。希望在贵地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合作也可以,本人愿付一定费用,万分感谢! 要求:通过控制电机能使试管上下移动,温度控制,阀门(开关)控制,能够通过pc机完成整个流程的自动监控。(可以用PLC或其他方法控制) 毕不了业了,急啊!!!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本人的联系方式:fzh1977@sina.com.cn

网友A:
TO:fzh 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可以理解。 如果电机的移动不需要准确停,使用PLC或PC都可以。如使用PLC需选择一台主机+温度控制模块+相应的低压电气元件即可,编程相对简单,周期很短。如采用PC则需选择工业控制计算机或普通计算机+I/O板卡+模拟量输入卡(或计算机+多功能卡)+低压电气元件+组态软件(或高级编程软件如VB VC等),这种方法软件水平要求高,周期稍长,但层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