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5-13):
一台22KW为肯变频器,由于输出端接固态继电器,干扰严重,使得固态继电器误触发,不能控制,因现场有一185KW为肯滤波器,没多考虑就用上了,工作几次后变频器显示过流保护,且复位不了,估计是变频器坏了,(拆下负载后故障依旧)这才想起可能是滤波器不匹配。 请问:1、滤波器匹配问题 2、变频器显示过流保护且复位不了,一般是那的毛病? 参数出厂值已重新设过,问题依旧 谢谢指教

楼主:
李老师在吗?

网友A:
请检查控制板右下侧电流检测线是否插好. 可能损坏的是控制板

网友A:
如果出现F1故障请检查参数组1和参数组6设定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请吧负载拿掉,开动变频器,还是出现F1故障,那么点流测量电路将出现问题.您需要更换的就是PowerBoard. 你选用的是Vacon的cx还是cxs? 如果有问题请和vacon中国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21-51154083找朱蕾小姐,她会给你安排的.或者电话13916587890找石海峰.

楼主:
谢谢 我头痛 坏的原因是输出端用了过大的滤波器的缘故吗?是不是滤波器电容(容量过大)再突然停机时,即:停电或直接切断变频器输入端电源而引起电容高压放电,将变频器烧坏的那? 谢谢解释

网友A:
滤波器的选用是有标准的,不同功率等级的滤波器不能混用.如果混用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损坏变频器内部器件. 你分析的是有道理的,很可能过大的滤波器击坏IGBT的反向续流二极管造成过流故障.可能的话你测量一下IGBT,如果对怎样测量不明确的,请告诉我型号,我可以协助你. 你和VACON联系过了吗? 联系方式已经告诉过你.请按照以下方式,电话和VACON联系,按照VACON格式填写服务申请单,然后通过快运方式发往服务中心. 一般在小于等于90千瓦等级的变频器都采用送修方式,其余都可以到现场维修.

楼主:
感谢 我头痛师傅,问题已解决,变频器没坏,由于变频器是别人安装的,我仔细查了线,是急停按钮那24v和地短接了,变频器显示F1 44soure ,应是外部端子错误,我误认为是过流了。 另外您说滤波器与变频器配伍是按功率等级分的,没错。但大滤波器配小变频器可不可以那,您能给查下资料或问一下别人吗? 诚谢

网友B:
我已经给了一些vacon滤波器的资料,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发到你信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