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问一个关于历史趋势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4-05-13):
我是新手,用组态王的遇到一些问题。我在一个画面里同时建立历史趋势曲线和实时趋势曲线,并且让他们同时对应一个变量,可是当实时曲线真实反映变量值的时候,历史趋势曲线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多谢高手指点了,3Q

网友A:
历史曲线也是有显示的,不过你需要手动对他进行刷新,或者你自己做一个小程序对他进行刷新!!!

楼主:
谢谢,怎么做这个程序呢?请问你有没有qq,我可以私下请教你!

网友B:
仁兄: 用"HTUpdateToCurrentTime(hs1);"函数

网友B:
hs1是控件的名称.

网友C:
你要注意定义数据的时候的最大值我最小值,不要太在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