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节能问题?

楼主(2004-05-13):
220KW日立变频器用于空调压缩机,现工作电流比额定电流小50A左右,想使电机的转速不变,通过调节输出电压增益(日立变频器A45参数),即电机频率仍是50Hz,调A45参数使其输出电压降低,请问这样有节能效果吗?

网友A:
有,但你只是节了无功,由于电压下降了50A,相应电路损耗,电机损耗有所下降,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压下降但转速下降很小,因此,按你上述控制方式节电率应该不会到2%,很底很底。只有降速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电。

网友B:
这样节能吗?电压调下来了,电流会加大!电机会热的,也会减小功率。

网友C:
to 爱变频: 好好看看书再发表意见,电机的最佳工作点与电机的效率有关,不同的负荷,有可能输出电压提升一点,输出电流会下降,有时降一点电压,电流下降。用曲线表示的话即一条开口向上抛物线的最低点为电机的最佳工作点。很多变频器上有自动节能的功能,其实就是让变频器自动寻找到最佳点工作。 空调压缩机用变频本来是根据负荷来调整功率的。如果一直工作在50Hz的话,那和软启动有什么区别!

网友D:
TO:车到山前必有路 变频器节能运行与它这种把输出电压人为调小是不一样的,变频节能运可以根据负荷变化自动调节输出电压,在大负荷时,力矩不会变小,爱变频说得很对,向双化这样把变频器输出基准电压调低,大负荷时,电机一定发热,大负荷时间长,就会把电机烧掉,

网友C:
to S悟控: 我的观点与你没矛盾:《空调压缩机用变频本来是根据负荷来调整功率的》,且人为调低电压我也不同意,我强调的是《变频器自动寻找到最佳点工作》。但你说的:《变频器输出基准电压调低,大负荷时,电机一定发热,大负荷时间长,就会把电机烧掉,》我不与你相同,在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上,你还是好好理解《用曲线表示的话即一条开口向上抛物线的最低点为电机的最佳工作点》的意思。

网友B:
to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很礼貌呀!你讲了许多还是一句话,人为调低电压是不节能的。我是从V/F的视角谈这个问题的,V/F的改变导致I/F变化,也就不存在最佳点了,你说是吗?

网友D:
TO: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希望你能把电机学与变频器调速相结合起来,把电机的转矩T与电压、电流关系再理解一下,如果你还不能接受,去实践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要提醒你的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C:
我们讨论问题要在某一条件下: 假设电机的工况不变(负荷不变),就有可能降(或升)一点输出电压,使电机的电流降低一点,这个过程由变频器自动完成。因此它不适合负荷频繁变化的场合。 TO 爱变频:我反对人为调低电压,但并不认为人为调低电压是不节能的。何况也不现实!! TO S悟空:我从九五年到现在已经实践N次关于寻求最佳点的试验啦!

网友D:
TO: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的N次试验还是自动节能运行,我是说让你在大负荷情况下,用50HZ基频,380V以下的基低电压运行.当然你说的节能运行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E(2008-09-11):
是可以节能的,但是这样节的只是损耗,相对较小,对空压机来讲,还是要做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