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烧毁原因

楼主(2004-05-13):
我的一台设备上用到的一个控制变压器烧毁了,但原因查不出,请大侠们指教。具体情况380V输入,用到了220V输出控制线路及一个电磁阀供电,24V输出经桥堆驱动直流电机。烧毁时设备处于非工作状态,烧毁同时桥堆一臂击穿。希望了解的朋友相助,谢谢!

网友A(2005-04-26):
桥堆击穿,引起次级短路。

网友B:
变压器初次级加装合适的保护,如采用DZ47-60/1p的小断路器,电流可取1.2倍即可

网友C(2005-06-04):
在控制变压器的二次加一熔断器即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安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对,原因就是“桥堆击穿,引起次级短路”,可采取短路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