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读FX2N的2DA概念

楼主(2004-05-13):
读FX2N的2DA概念 在FX2N的2AD模块中,采用FROM读指令时, FROM K0 K0 K2M100 k2中K2是指每次读2位数据还是读2个字的数据,还是读从K0起的2个缓 冲寄存器的数据,请各位能人指教.

网友A:
是你说的最后面的那个说法!可是你那个k2m100能保存的完吗?

网友B:
PLC资料软件库,请工控朋友进入下面网页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http://www.abchood.com/cn/pt_Buildpage.asp?id=zgh314159 意外惊喜 大量PLC编程资料,编程软件

楼主:
水长:为什么

网友C(2009-10-08):
FX2N-2DA/FX2N-2AD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