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李工请进

楼主(2004-05-13):
压敏电阻焊好后,要不要用散热硅胶涂在管脚, 硅胶用什么牌子的为好???

网友A:
不用!模块底面才要用到散热硅胶!硅胶用进口的比较好,摸起来比较润滑的就可以!

楼主:
AB变频器上的压敏电阻管脚有散热硅胶喔. 要不要上???

网友A:
那是固定用的胶!

楼主:
李工:我厂有几台变频器为什麽原来的设值 会改变,要重新设值才能运行? 还有要不要用固定用的胶,如要用用哪种牌子的 为好。 多谢!!!!!!!!!!!! 来深圳记得找我。 13538238444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受干扰比较大,控制线是否太长?是否用屏蔽线?固定用的胶可以不加!

楼主:
AB1336—B040变频器是电压型的,为什麽 用的是晶闸管整流,为什麽不用二极管整流, 是不是在停车时,可把再生电压回馈給電網??

网友A:
晶闸管整流是为了控制变频器通电瞬间给电容充电的电流不会太大!如果用二极管整流则要加装充电接触器,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