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的数据转换关系

楼主(2004-05-13):
我在做毕业设计是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教您,我们下位机用的是莫迪康系列,我在应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不知道怎么定义数据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我看到它在A/D转换时知道转换位,怎样才能知道它的转换的位数呢? 还有一问题是我不能对现场的数据进行控制?能不能帮我一下啊?

网友A:
组态王中的数据转换关系: 1.线性关系 显示值 = Rx * ( 最大值 -最小值 ) /(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 ) Rx :是指Modicon 送到PC机的原始值. 现场可根据实现情况调整 ( 最大值 -最小值 ) /(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 ),即比例数. 不知位数时可用 1:1 进行调整. 类型选实型. 2.平方 3.非线性.. 查表,累计量. 自已去看help吧。 总得来说,组态王数据转换还是比较灵活。

网友B:
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组态王创建一个图形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PLC的图可以动画连接的应该怎么做 在现在的组态6.03中图库中的PLC不能动画连接,所以想请教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C(2004-08-18):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组态王为什么会出现调画面特别慢的情况,并且有时候历史曲线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D:
GGH1: 你把程序中的时间常量设小点试试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请问一下,组态王的画面能不能转存为图片

网友F:
print screen 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网友G:
哪位有施耐德变频器的地址表啊

网友F(2004-09-28):
寒竹轩雨:   2004-5-18 20:56:00    我想问一下组态王创建一个图形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PLC的图可以动画连接的应该怎么做   在现在的组态6.03中图库中的PLC不能动画连接 试一下6.5

网友H(2007-03-04):
 你想存图片对吧?方法很多,可以按print键复制到画图版,简单实用,我经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