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ode: ADAM5000TCP通讯

楼主(2004-05-13):
如何与ADAM5000TCP通讯?

网友A:
TRACE MODE与ADAM5000TCP之间可以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讯。

网友B:
当我用Trace Mode组态进行测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1111 首先我用通道库建立一个数字量输出通道,在数据描述器进行测试,结果 也测试成功 可是在上边的基础上我又建立了一个数字量输入通道 同样进行了测试,也通讯成功,但是数字量却不通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05-04-14):
怎么把 ADAM5000TCP和控制柜连接???? 在连接之前是否先把TRACE MODE组态好,具体怎么把 TRACE MODE与ADAM5000TCP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