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MCGS与PLC的连接中,如何通过1个按钮分时打开PLC的所有输出端?

楼主(2004-05-13):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问题一样,一年前的问题到现在也没人肯帮助?根本无法同PLC通讯,但我见过与OMRON的PLC可以。希望你知道方法后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不应该是问题啊?挺简单的,自己想想,不行直接给MCGS技术支持打个电话问问即可。

网友A(2004-09-13):
谢谢 MCGS技术支持电话是多少?

网友C:
010-62979682

网友A:
TO:LINKMAN 能否不用电话?长途,也不是三言二语就说明白。我用的是学习版,那种能运行30分钟的。可是我无论如何实验,就是无法与PLC通讯。参照说明书也不行。我就希望友人能给我指点一个简单的例子,是PLC与MCGS软件能通讯。是否MCGS使用通用版或嵌入版,不可能使用网络版。

网友A:
经过对LG-K30S使用RS232原编程电缆,在设备调试页上成功。即PLC的一输出点导通,在MCGS上的调试页相应的输出点置1,断开时置0。 但是却做不出置1或置0相应的动画画面?

网友D(2004-11-22):
我估计用延时函数!sleep,!Waitfor应该可以吧,试验看看

网友A(2005-01-05):
只接通过MK30S的PLC,其他无法接通,如三菱FX2N、A1SJ、MK80S、MK2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