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怎么不能启动?

楼主(2004-05-13):
我在VLT2800中: 参数002=0(远程)操作 参数302=7(启动) 参数304=2(惯性停车) 然后把12(24VDC)和27(数字输入端子)短接。 为什么当把12(24VDC)接到18(数字输入端子)时变频器不能启动呢?

楼主:
哪位可以给俺讲讲吗?

网友A:
先初始化,再27端子与18端子短接,再与12端接启动就可以的

楼主:
我试了居然还要按一下START,使屏幕所要显示的不闪! 还要调参数。

楼主:
我试了居然还要按一下START,使屏幕所要显示的不闪!   还要调013参数。

网友B:
他的说明书须仔细研究,我费了好事才把电机弄转,

网友C:
VLT2800的有关问题请打电话(0532)381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