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动机的升降频曲线

楼主(2004-05-13):
步进电动机控制中,其升降频曲线是不是一个特定的函数? 若选择按指数规律升频,那这个指数的底数是如何确定的? 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步进电机的升降频曲线应该是台阶状升降过程。厂家提供的产品数据中有一个空载启动频率,但对我们有用的应该是带负载的启动频率,升降频台阶的高度不能超过这个频率,即升降频步长至多是这个频率。当然,考虑到摩擦力矩在降速时有利,所以降频步长可以略大于这个步长。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愿意和你探讨,也请高手指正。

楼主:
多谢指点~~ 可是升降频曲线应该是个特定的曲线吧,应该遵循某个特定的函数规律吧? 不知我认识的对不对?

网友A:
一般的升降频要么是直线,要么是指数曲线,主要看你对启动快速性的要求。

网友B:
没有任何规律,它是试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