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贝加莱的PLC能连接吗

楼主(2004-05-13):
我的PLC是贝加莱的,装的是MODEBUS协议,MCGS里面没有这个设备,我做设备组态选择标准MODEBUS设备可以吗?还需要装贝加莱的驱动吗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需要的点数多少点,我可以给你免费做驱动,贝加莱的plc在电厂中用的比较多一些,如果有意请来电或来信。 010-82896868-810 maoguohualjh@tom.com 静候音讯!!!

网友B:
贝加莱的PLC直接选标准MODEBUS设备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