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问题

楼主(2004-05-13):
我有一条皮带用两台电机拖动,我用了变频器后启动效果非常好,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总是一个电流大一个小,一个电动一个发电,我认为是机械原因造成的所以我调电位器使一台快一台慢,静态没问题但是负载变化时还是有过压或过流出现,怎么弄。小生在此请教哪位前辈赐教。我就是弄不明白,哪位老兄知道怎么做教教我,能不能留下电话,我看不懂的话我打电话给你。

楼主:
别整那臭氧层的,我问的是技术问题

网友A:
你好,模拟量!我那天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白拉,就是最典型的负荷分配,像你这种情况,随便选一台电机为主机,另一台为从机,然后用主机的转矩输出做为从机的给定就行啦!若有其他不明白的可给我电话:1351034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