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读取编码器的输出脉冲

楼主(2004-05-13):
请问如何读取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外部接线图?选择什么样的编码器?

网友A:
三凌A里面不是有高速计数模组吗?具体的型号你到相关的网站上去找吧!很多种的!

网友B:
三菱哪种型号的PLC

网友C: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PLC自带的计数功能实现! 否则就需外部配模块了!

网友D:
编码器接X0输入 ld m8000 out c235 k0 计数器c235的当前值就是了。要重新计数清除一下(rst c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