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伺服运动控制专家!!!

楼主(2004-05-13):
我公司原使用一siemens802c数控系统加西门子1FK6交流伺服电机构成3轴联动半闭环系统。后来由于加工时停顿现象比较严重,觉得是这样几个原因:1。DNC在线传输瓶颈(RS232接口)、2。802C数控系统计算速度太慢、3。采用的是短直线逼近复杂曲线,因而缺乏速度和加速度控制。 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正确,还望各位指正。 现在我们考虑使用PC+DSP运动控制卡来改进原有数控系统,不知道siemens电机是否能与运动控制卡相匹配,也不知道这样改进后是否能提高进给速度从而不再出现停顿现象? 另外目前比较有名的PMAC googol MCT等控制卡相互比较情况如何?当然希望价钱不要太贵了。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停顿现象我觉得不太像你分析的那些原因. 就是DNC在线传输,802C数控系统计算速度再慢, 也不会比机械动作慢. 你还是调整增益,加减速时间等参数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们因为有一个是回转轴,始终沿一个方向。另外两个是直线进给的,其中一轴经常作往复运动。你讲的速度增益、加减速等我们作过调整,效果不大,可能因为该802系统这方面本来就不大强。 我们实际需要达到的进给速度约为20m/min,所以觉得DNC有一些影响,同时该系统本身是经济型数控系统,所以推测计算速度慢也有影响。 希望能多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如果你确实想改着玩,那你就改吧

网友C:
首先sin802c不是3轴联动,第二802c做模具加工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比sin802D要好,之所以出现此问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如果有隔离器请去掉 (2)清理删除多余内存 (3)程序中加入G64代码 (4)提高传输波特率 任何疑问请跟我们联系www.jove.com.cn bbs.jove.com.cn

楼主:
可是我已经在程序中使用了G64,还有G602(连续加工) 而且波特率已经是19200了,相对9600没有明显变化 不知道你说的去掉隔离器是为何?还有你说的清理删除多余内存,不知能否具体一点,802c中内存为160k,我们已经将里面的文件都删除了,不知道你是否指的这个还是别的,希望能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