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绝对值编码器的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04-05-13):
我今天对一台老设备进行了维修,现在故障定位在,绝对值编码器与角度控制器上的A/D卡上,由于这两样东西都十分陈旧,国内代用的东西没有,只有欧洲设备原厂生产,定货周期长达三个月,而且价格昂贵。我想请教一下,在一般条件下怎样才能准确判断绝对值编码器是否故障? 请教各位高手了!!!! 请!!!!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是否故障判断比较容易,一般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是格雷码形式,所以把绝对值编码器接到PLC输入端,用手转动绝对值编码器的轴,看输出是否为一位一位的变,是否符合格雷码的特性即可。

网友B:
编码器是串行还是并行?如是并行,测量输出高低电平,如是串行,需知道串行数据格式,简单地也可先测量输出有无电平高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