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PF故障

楼主(2004-05-13):
我有一台三肯IPF22KW变频器,一按启动键,频率上升了一会儿就报‘OPEN’(输出缺相),但我测的该机输出并不缺相,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初始化过?

网友B:
是霍尔元件坏了。13655713525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干扰问题。紧一下输出接线端子。

网友D:
先初始化试,再检查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