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助:S7-200控制变频器(mm440)

楼主(2004-05-13):
我用S7-200控制MM440调速,时间紧,任务急,又是新手上路,难上加难,谁有例子发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Email:lishihong106@eyou.com

网友A:
试试uss协议

楼主:
接线时,RS485是接到29,30端子上吗?还用EM235吗?

网友B:
是按29、30,可能还要设置波特率和通讯地址(需BOP或AOP)

网友C(2004-10-27):
我这也有设备S7200的CPU和一台MM420,也想尝试做一下此类的控制,希望各位同仁们如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进展的不吝赐教啊!! 另外还有一个具体问题: 采用USS协议硬件连接时,究竟如何配置终端电阻啊????? (我这没有通讯模板,计划采用US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