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与mcu用usb通讯的问题(急!!!)

楼主(2004-05-13):
各位大哥,小弟在毕业设计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含usb单元的mcu在与pc机连接时,是否要自己编写驱动程序,如果要的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A:
是,根据你的usb控制器的不同需要编写不同的程序,是usb的slave程序,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个usb的slave程序,仿照着测试,应该是有的.

网友B:
工控论坛——中国工控人的家园、新手的学堂、交流的园地、知识的宝库。我们期待你的参与。请关注:www.chinaautomationbbs.com我们论坛有多位国内外各品牌厂家的技术支持负责解答有关问题,欢迎您发帖上来!!

楼主:
to ttlff: 我用的是Philips公司的PDIUSBD12, 其实我找了本关于usb的书,可是里面写的太复杂了阿!把我都搞得不知所措。谢谢 那我现在去找找有没有slave程序!哦 对了,slave 是不是与master对应的阿

网友A:
slave端的应该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好做点,d12比较好用,也比较便宜,网上应该有调试的方案.但是调试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实在不行,建议你去搞一个usb的协议分析器,看见有卖的,还行,1000左右吧.

楼主:
to ttlff: 谢谢你,不过我只是毕业设计阿,还有我也是个穷学生,哪有 1000块啊,学校好像只给报销参考书阿,还有其他办法嘛?我有一本关于usb的书,不过,里面的usb协议自之类的东西看的我一头雾水,编程就跟不用说了.

网友A:
其实我们最初调试d12的时侯也没有用分析仪,好像有个软件装在pc上可以监视usb总线数据,你可以找一下,然后找份协议按照顺序一点一点的调,或者找个程序参考,看书没有用的。

楼主:
谢谢了,现在我有些入门了,顺手多了,不过,程序我找到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没有完整的,还有编程我就DELPHI行一点,其他的都知道一点. 现在已经弄懂了大部分了剩下就去问导师了,希望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