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max6675(串行)怎么接到mcu的一个引脚

楼主(2004-05-13):
如果要用到85c30,请各位大哥叫我一下则么编程。谢谢!!!

楼主:
另外,我想用一个138的译码器来把4个max6675连到at89c51上,这样行不行啊!我怕我在读了第一个max6675(串行)的数据后,那会不会同时也把其它的max6675的数据丢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