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The memory space in the module is not sufficient .Do you want to compress the load memory ?怎么办?

楼主(2004-05-13):
我下载程序的过程中,发现提示——————The memory space in the module is not sufficient .Do you want to compress the load memory ? 我把plc里面的东西upload ,发现很多的FC 和DB,许多是我以前学编程序的时候建立过的,后来删掉并整体下载过(硬件,fc,OB一起下)。 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这种情况,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2004-11-28):
用s7自带的软件压缩一下内存就行

网友B:
清除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S7 -400, 你可以通过cup 硬件诊断 ,再选择memory ,在左下角有compress, 就可以压缩内存,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