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AT指令送到无线通讯模块中?

楼主(2004-05-13):
我的初步设想是:将AT指令中的字母的ASC码通过单片机送入无线通讯模块中,不知是否可行?或者说将这些命令嵌入相关的帧格式中。急求救各位老师!!!

网友A:
你先通过计算机串口连接无线通讯模块,用通用的串口程序发送AT指令,看能不能通讯成功了;然后再用单片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