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的惯频特性。

楼主(2004-05-13):
步进电机有一个惯频特性,哪位能给讲解一下。好像厂商的产品数据里并没有这个指标,是不是要自己做出来? 另外请教:选择步进电机用哪几个数据来确定电机型号,请有经验者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在负载力矩一定时,频率和负载惯量之间的关系,就称为惯频特性.其分为起动惯频特性和运行惯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