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采集到的数据文件用什么打开?

楼主(2004-05-13):
我用vb编程,将采集到的数据存为了dat文件,应该用什么工具打开?谢谢高人赐教

网友A:
dat 不是一个标准的文件格式, 没有特定的 program 可用. 或用 UltraEditor 之类 binary editor, 您可看到 binary data.

网友B:
如果是凌华的板卡,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将DAT文件转成常见格式。如“PCIS-DASK Data File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