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7044

楼主(2004-05-13):
本人不用7520模块,改变泓格7044模块波特率后,再用原来的232-485(不是7520)的转换器,就再也找不到7044此模块,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A:
I-7520 会依不同的 baud rate 全自动调适, 某些旧式的 RS-232/485 converter 则需手动设定. 所以您要检查... 1. Software 2. Converter 3. I-7044 三都所用的 baudrate 是否都一样, 任一个不同都不行. 若还是不行, 请在 I-7044 power on 之前, 先将 I-7044 的 *init 与 GND 短接. 此时其 address 会为 0, baud rate 会为 9600. 您即可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