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PLC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4-05-14):
我们用的是贝加莱的PLC,使用中发现寄存器干扰很厉害,里面的数据不停变动,已经排除是外部数据在变,对电源和接地也检查了,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是其他程序干扰,如果你定义的数组是不是10个,可是在循环里你存取到11个,你就会发现某些数据莫名其妙变动,另外,错误地指针存取也可能带来这种问题.

网友B:
三种可能: 1、输入的信号存在干扰。 2、输入的信号没干扰,但有变化,但数据低位有轻微变化是正常的。 3、寄存器使用错误,不是寄存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