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问题

楼主(2004-05-14):
运动控制卡与计算机的接口一般为什么形式,运动控制卡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脱离计算机单独工作,同时计算机进行监测,在一定需要情况下再进行计算机程序控制?能否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运动控制卡,控制天线的俯仰/方位运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专业开发运动控制卡的生产厂家。更多详情可以浏览此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或致电0755-26722751 张生

网友B:
板卡与PC机接口方式很多,最常用的仍是RS232。 根据你的需要我向你推荐英国BALDOR六轴运动控制卡。 这是国内性价比最好的进口板卡。 如有疑问可以与我联系或去我公司网站浏览。 杨 13928467900 www.szservo.com.cn

网友C:
怎么都是做广告的?就没有人肯认真回答问题吗? 运动控制卡与计算机的接口,这个没有一定之规。运动控制卡与计算机之间,不过就是数据的交换而已,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的IT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要是能进行双向数据交换的接口,都可以用于运动控制卡。就市场上的产品而言,有ISA、PCI、PC104、RS232、RS485、USB、以太网等等。 要实现运动控制卡的独立工作,需要卡上有独立的处理器、存储器,一般进口的运动控制卡都可以实现。国产卡我了解的不多,就我了解的几款,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运动控制卡与计算机接口现在多采用ISA、PCI/PCI104、USB等形式,也有使用打印机接口开发的。 据我所知,进口卡如PMAC/固高都能独立工作,国产如MCT好像可以满足。

网友D(2010-03-04):
我们公司有一款 性价比不错的控制卡,4轴 ,可脱机运行,有意可联系我QQ:4070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