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互操作问题请教

楼主(2004-05-14):
请问关于Lonworks设备的互换性和互操作性的问题。 Lonworks声称具有互操作能力,任何符合Lonworks协议的设备都可实现互操作。 那么,如果有两个楼宇温度控制系统,都是基于Lonworks协议实现的,但是由不同的厂商实现。这两个系统中完成相同功能(比如都是温度采集)的设备之间是否有互换性呢?或着是只需要进行少量配置,就可以实现互换性?同时保证互换的设备与原系统中的其他Lonworks节点进行互操作,不影响这两个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A:
互换性与互操作性是两个概念。不同厂商的产品很难做到互换,除非是象机械零件中的标准件,不止是LonWorks有这个问题。而互操作则相对容易些,可以相互交换数据的话,问题就不大。 具体细节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021-64368180-548

网友B(2013-08-18):
1楼说的很好,互换性与互操作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互操作指的是两个设备之间可以互相操作(通讯)对方。

LonWorks技术交流QQ群 200949362,欢迎各位加入共同交流探讨LonWorks方面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