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如何使用单片机输出4-20ma电流

楼主(2004-05-14):
求助:如何使用单片机输出4-20ma电流 最好有电路图,成本低,简单

网友A:
1. D/A 转换器; 2. PWM 。 后边接 4-20mA 芯片或者自己搭电路带运放。

网友B(2004-07-02):
我也准备做一个单片机输出4-20mA的电路,PWM输出我知道的,但是电压变电流的电路我没有很好的方案。我知道使用运放和三极管就可以搭一个V/I电路出来,但是,我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好象必须使用2个运放和2个三极管才能搭得出来。能不能只用一个?

网友A:
各一个。 具体电路许多书上都有。

网友B:
我看了一些资料,用一个运放和一个三极管的话,电流的方向是反的。

网友A:
换极性:NPN 》PNP

网友C(2004-10-24):
周公说的对!但我想请问使用单片机输出4-20ma电流与现场信号是否需要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
“4-20ma电流与现场信号是否需要进行隔离处理”看产品需求

网友D:
小流量示流器问题 现接一个任务:当设备缺少润滑油时,能自动报警.已知:输油管φ10.微压(100Pa).检测数量20点.因量大要求费用要低.能提供检测仪表信息或方法者,一经采用,定有酬谢!Emial;rencf060@sina.com

网友E:
我们现正在生产:4-20mA转0-5V,0-5V转4-20mA低成本、小体积(SIP12)、内置隔离DC/DC的隔离放大器 IC。可以做到2/3/4线制输入/输出/电源 三隔离。不知能否给你们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