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网控制系统、PROFIBUS-DP和AS-I总线控制系统、模拟屏、压装机控制系统、料糟控制系统、喷淋控制系统、除尘控制系统、交通指挥系统、工业电视系统、语音调度系统、动态汽车衡控制系统

楼主(2004-05-14):
我是大四的学生,现在正在做下面的毕业设计,经过查阅有关资料后,我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明白,如果有哪位高人对这些方面比较了解,拜托赐教!谢谢啦!! 600吨垃圾装运站电控系统简介 垃圾转运站主要由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压缩系统设备及整体式垃圾转运车三个系统组成。三个系统的衔接在工业电视系统、交通指挥系统和语音调度系统的监控下准确、快速完成。垃圾在压缩系统内的输送和装填压实则通过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控制液压、电机等执行元件自动完成。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提供自动、手动两种控制形式供操作人员选择,两种控制形式互锁,采用其中一种控制形式时,操作另一种无效;为安装调试和维修维护方便,系统还专门设置了现场控制系统(现场控制系统优先)。 电控系统分为以太网控制系统、PROFIBUS-DP和AS-I总线控制系统、模拟屏、压装机控制系统、料糟控制系统、喷淋控制系统、除尘控制系统、交通指挥系统、工业电视系统、语音调度系统、动态汽车衡控制系统。 以太网控制系统:本系统是按照IEEE802.3国际标准设计的用于工业控制的单元网络。作为整个系统的管理层,由三台上位计算机与PROFIBUS-DP总线主控制站通过以太网连接构成,同时还与动态汽车衡控制系统相连,并能通过因特网与上级管理部门进行通讯,将相关信息上传同时实现对用户系统的远程诊断、维护。三台计算机通过设置不同的口令分为不同的管理级别:分别为工程师站(服务器)、管理员站、操作员站。三台计算机可互为备用,构成热备硬件冗余,有效降低了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系统软件构成:西门子STEP7 V5.1用于硬件组态、系统编程;WINCC V5.0 RC1024用于组态及运行显示画面,报警等。通过画面可监控压装机、料槽及压装机料槽液压系统的运转状况。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控制层将来自现场的信息送往管理层,置入实时数据库并对现场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故障诊断、高层的控制和整个测试过程的管理。画面上显示故障设备名称和故障点,并可打印记录。同时用户可通过帮助信息进行系统故障的处理。 PROFIBUS-DP和AS-I总线控制系统:PROFIBUS-DP总线系统是基于IEC61158和EN50170的标准,具有一定数量的站和现场设备单元网络的总体系统。本站PROFIBUS-DP总线系统又三台总线模块通过PROFIBUS-DP接口模块与一台主控制站、一台触摸屏连接构成。操作人员通过触摸屏上的人机界面系统控制相应的设备运行。通过触摸屏可直观地看到设备运行状态及报警信息。同时上位机与触摸屏构成了热备冗余,当断开以太网控制系统后,依旧可通触摸屏完成对系统的控制,实现了软硬件多机冗余备份和并行处理,从而提高系统的开放性、安全性、可靠性。AS-I总线系统是基于EN50295的标准,采用AS-I接口链DP/AS-I可利用AS-I总线系统作为PROFIBUS-DP总线系统的子网,AS-I接口用两线电缆链接现场为数众多的传感器、阀、执行器和驱动器组件,替代价格昂贵的电缆束,同时由于电缆和穿刺技术的开发特别技术开发,AS-I电缆可在任何地方形成分支。因此本站智能现场前端使用AS-I总线系统。完成对现场信号的收集和对执行元件的管理控制。同时为方便调试维修,在断开以太网控制系统、PROFIBUS-DP总线系统后,可利用AS-I总线系统完成对各分系统的控制(压装机、料槽都可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脱开上层网络的控制,利用现场操作完成盘完成各系统的工作,整个系统的控制以现场控制优先)。同时AS-I总线系统还将收集的设备运行信息准确地反映到模拟显示屏上和上层管理、控制系统人机界面。 以太网控制系统、PROFIBUS-DP和AS-I总线控制系统都是利用系统软件和用户程序完成对整个系统的控制管理,如需对控制流程进行调整,只须对程序作相应的修改,大大增加了系统的柔性。 模拟屏:安装于中央控制室正面墙上,由垃圾转运站料槽、两个压装机及其液压系统轴测图、设备运行状态信号组成。可直观地看到垃圾转运站料槽、两个压装机极其液压系统的运行状态。 压装机控制系统:本垃圾转运站有两个压装机,控制系统也各自独立。压装机控制系统由各传感器、AS-I总线主/从站、现场控制柜、控制按钮、指示灯和常规电器组成。压装机控制系统要完成垃圾的压装、转运车的交通指挥。一般由上位计算机或触摸屏完成对压装机的控制,当需要进行维护维修时,可通过现场控制柜功能按钮对设备进行操作控制。所有控制操作工艺规程都通过用户程序实现;当需要对控制操作工艺调整时,只需要调整相应的程序文件。由于采用AS-I总线系统,电源和通讯在同一电缆上进行,通过穿刺技术连接简单、安装迅速;主控机提供的自诊断功能可节约维修时间;替换故障子站时,子站地址可以自动赋给新的子站。 料槽控制系统:本垃圾转运站有一个料槽。料槽控制系统由各传感器、AS-I总线主/从站、现场控制柜、控制按钮、指示灯和常规电器组成。料槽控制系统要完成垃圾的储存、输送、收集车的交通指挥。一般由上位计算机或触摸屏完成对压装机的控制,当需要进行维护维修时,可通过现场控制柜功能按钮对设备进行操作控制。所有控制操作工艺规程都通过用户程序实现;当需要对控制操作工艺规程进行调整时,只需要调整相应的程序文件。由于采用AS-I总线系统,电源和通讯在同一电缆上进行,通过穿刺技术连接简单、安装迅速;主控机提供的自诊断功能可节约维修时间;替换故障子站时,子站地址可以自动赋给新的子站。 喷淋控制系统:喷淋降尘系统用于垃圾转运站料槽上方的初步降尘。喷淋控制系统由一台PLC、电磁水阀、传感器、水泵电机、控制柜、控制按钮、指示灯和常规电器组成。控制方式分为自动控制、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控制设备运行。 除尘控制系统:除尘系统主要用来清除转运站卸料大厅内运转车倾倒垃圾时扬起的灰尘和臭气。除尘控制系统由强点控制柜、功能按钮、指示灯、除尘电机和常规电器组成。运行方式为全天候(8小时)。控制按钮安装在卸料大厅喷淋降尘系统控制柜上。 交通指挥控制系统:交通指挥系统由中央控制系统、料槽、压装机现场操作盘以及七组红、绿交通信号灯构成,中央自动控制系统可通过用户程序根据设备运转情况向交通信号灯发出相应指令指挥调度垃圾收集车、转运车运输。操作人员也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人工指挥方式,通过中央控制手动系统或现场操作方式控制交通信号灯,指挥调度垃圾收集车谢料、转运车运转,每个压装机口各有一组红、绿交通信号灯,分别与各压装机控制系统联接、进行控制,用以提示转运车是否可以与压装机对接。在卸料大厅的四个卸料位各有一组红、绿交通信号灯,用以指挥进入卸料大厅的收集车进入相应卸车位;在二层卸料大厅引桥入口处,有一组红、绿交通信号灯,用以指挥收集车是否允许进入卸料大厅;这五组均与料槽控制系统联接、进行控制。 工业电视系统:工业电视系统采用专业公司提供的成熟数字监视系统,主要有大屏幕显示器、监控主机、5台摄象机(每个压装机口有一台、料槽上方有一台、卸料大厅外顶部有一台,摄相头可进行多角度拍摄、在二层料槽大厅引桥入口处有一台)、多路数字切换器等组成。 系统主要功能: a采用显示:5路视频输入,5路视频显示,也可单路切换显示; 主要技术指标: a视频输入标准:NTSC/PAL b视频采集分辨率:360X288(CIF) c电源:110VAC/230VAC 语音调度系统:语音调度系统由广播系统、电话通讯系统组成。 广播系统由一台功率放大器,三个嵌装弹簧式花筒,一台喇叭分区选择器以及若干清晰号角防水喇叭(数量根据需要来定)组成,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喇叭区分选择器,对任一地点进行指挥调度。 通讯系统采用16门集团电话总机,配备若干个分机(数量根据需要来定),内部分机可直接拨打分机号,以方便主控室集中控制指挥部分分机可对外进行联络。 动态汽车衡控制系统:动态称重管理系统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a车辆识别装置: 对车辆的识别采用微波扫描探测头和车辆信息存储卡。微波扫描探测头安装在地磅前上方,车辆信息存储卡安装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后,当车辆经过地磅时,微波扫描探测头会将该车辆信息存储卡信息进行扫描并读取相关信息传输给计算机。 b动态称重台: 测试范围:额定载荷30t 最大过载能力:150% 车速范围:〈5km/h 动态准确度:+-0.3%-+-1.0% 检测分度值:20kg c大屏幕显示器及语音播放装置: 大屏幕显示器由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距阵组成,用于显示车号和称重数据;配合语音播放装置向工作人员播放。 d计算机管理系统: 采用一体化的工业控制计算机,性能可靠,可以实现无人职守不间断工作。 丰富的系统软件,采用图形化控制界面及下拉式菜单,提供了极好的人机对话式操作环境。可由使用者指定车型分类方式,可按用户要求实现数据分析、统计查询和打印报表等功能。如:自动打印次数、毛重、净重、累计量、年月日及车号等。提供丰富的外部数据接口,可以通过网络支持上位监控系统的管理。

网友A(2006-10-16):
你的东西太大了,具体分解的话,会涉及到很多东西.建议你查几篇文章拼凑算了,大概看了一下,你对基本的东西都还不懂.不是马上就能学会,先过关再说吧

老实人:li

网友:
你们的毕业设计也够厉害呵,这么大的系统即使搞专业设计者恐怕也得几个月(除非有以前可套用的程序),看来时代进步不小呵,我们毕业时设计的还是些“小儿科”的东西。
你的东西太多,俺也给你说不全,简单地说说吧。估计你用的是西门子300吧,一套PLC主站以分布式IO的方式可扩展几个分站,由主站通讯模块和分站通讯模块连接到一起,不管带几个分站它还是一个PLC,主站和各分站的I/O地址号在软件上设置,开关量8个IO为一个字节,模拟量一个通道为一个字节,设置完地址后的PLC就和我们常用的整体式小PLC的用法一样了,考虑到你的系统不小,需要几套PLC,在每套PLC的主站上必须配置以太网通讯模块,如果网络需要冗余,则需两块NET模块,IP地址在软件上设置,网络冗余时需2台交换机。有一个观点必须清楚,主站与子站间的通讯速度不如以太网快,多加一套PLC成本上比多加一个子站贵,这就需要在成本、通讯速度、现场信号的地理位置等情况权衡利弊,上位机用的是工控机吧,双网时需在每个电脑上装两块网卡,分别对应联到两个交换机的口上,上位电脑的联网方式与我们办公室电脑一样。接下来就是编程的问题了,手动程序好弄,画面按钮决定启停,连锁的东西少,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场合。难点是自动,先列个提纲性的东西,经验不多的人容易混,容易顾此失彼,满足了这里忘了那里,这也是新手的通病,还有就是西门子PLC对数据类型比较多,有点杂(自我感觉比其他机型杂),画面相对比下位程序容易些,基本上都是死套路。触摸屏的画面只是些按钮和显示,比WINCC5.0功能上少,触摸屏用485直接与相应的PLC的CPU模块联,电视监视这块儿没亲自设计过,不敢多言。

网友B:
俺是粗人~

网友C(2007-09-18):
涉及很多东西吗?

网友D(2019-08-0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