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WINCC 5.1运行问题

楼主(2004-05-14):
各位大虾:帮帮忙 在我家的电脑上,第一次安装WINCC 5.1后,运行WINCC一切正常。前几天因系统分区有问题,就重新格式化系统分区后重装系统,系统装后,再次安装WINCC 5.1,安装时一切并无二样,但运行WINCC时却总是提示,服务器运行出错,且运行WINCC的速度感觉慢很多,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我在WINDOWS错误代码里见到过。好象是0X008005。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B(2005-12-30):
大侠。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我的工程文件从别的机器上烤过来打开就出错。

网友C:
把项目的计算机名改成本计算机的名字!

网友D:
楼上的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