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422数据采集网络

楼主(2004-05-14):
不知道rs485和rs422,除了半双工和全双工之外还有什么区别。比如,在实际用法上,协议上,请各位大侠赐教。因为我在选RS485,RS232和其他总线上,不知道选什么好(本人在做一个大规模的数据采集网络,我想用三级中继,达到采集点1000点,距离1000m)。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thank you!!!

网友A:
推荐您看我公司的有关技术文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http://www.pxtech.cn/techsupp/com/portkn.htm

网友B:
RS-232 是用 Single-Ended 的信号, 易受干扰, 适用于短距通信. RS-485/422 是 Differential 的信号, 抗干扰较佳, 适用于长距通信.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选RS485,RS232和其他总线,大侠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C:
1000个采集点?有多少节点?三级中继吗? 采样频率多少?网络通讯速度?最低响应时间? 推荐您看我公司的有关技术文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http://www.autonet2000.com

网友D:
1.您的系统采样周期是多少; 2.您的采集点具体AI、DI、还是别的具体数量以及分布情况; 3.您的应用环境; 4.几级中继要看实际的节点,还有距离、选用的网络等; 以上都是你选着什么网络的原因,通讯协议根据你选用的产品以及您上位机的软件有关系,或者自己定,或者标准通讯协议如MODBUS、PROFIBUS等等。所以最好你能把系统要求说一下,好进一步讨论。 我的E-mail:lijun@reputek.com

网友E:
请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有一航空产品,它的通信口为半双工的RS422(注意:是半双工的422),我们的设备要和它通信,但在市面上没有半双工的RS422产品,我们就只有用RS232转RS485的模块和它通信。按照协议我们用C++作了通信程序,运行后,却不能正常通信,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RS232转RS485模块的两根线直接连到半双工的RS422,没用终端电阻,通信程序中按照他们的通信协议设置了相应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