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k300S更换CPU单元后记数不准?

楼主(2004-05-14):
我们公司近日更换LG PLC K300S CPU单元-K4P-15AS后出现记数不准?我们用一个输入来计数?(少计) 请教高人,是不是更换的CPU单元的参数有设置的不正确?或输入模块的输入点速度太快,CPU单元不能记录所有数据! 多谢

网友A:
你使用的是高速输入还是普通的输入点呀?

网友B:
记数不准不关CPU的问题

网友C:
你再换一个试试

楼主:
我使用的是普通的输入单元来做的输入点。来计数。

网友D(2004-06-25):
是不是参数没设好呀?你是用来计数什么的?计数频率是多快呀?或者说1S是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