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控温

楼主(2004-05-14):
大家好!我现在碰上了问题请求大家帮助。我现在有一个保温性能很好的炉子,要对它进行温度的控制。因其滞后太大,所以控制的精确度受到很大的影响。用AI-708型调节器控制的话出现很大的误差(在偏离设定温度值二三十度后输出灯还在亮),恳请大家帮我想想到底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其它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能说明一下你们炉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吗?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恒温设备的厂家,也许能帮你 苏州易维公司 0512-60776536 是一家集科研、设计及制造各类模拟环境试验仪器的专业性企业。 主要产品有盐雾箱、恒温恒湿箱、高低温试验箱、盐水喷雾试验机、高温恒温试验箱、潮态试验箱,调温调湿箱,恒温恒湿试验机,保温恒温箱,盐雾试验箱、高低温箱、烘箱、干燥箱、淋雨试验箱、恒温箱、老化箱、寿命试验箱、精密烘箱、盐雾试验机、恒温恒湿试验箱、恒定湿热试验箱、盐水喷雾试验箱、恒温恒湿试验机、高低温试验箱、氙灯耐气候试验箱、湿热箱、紫外光照试验箱、振动试验机、霉菌试验箱、培养箱、湿度箱、高低温湿热试验箱、大型非标步入式试验室等试验设备 我公司将以优惠的价格,过硬的质量,可靠的性能,及时的服务,保证客户的利益。 多一分选择,多一次机会。 我想我们会做的更好。 服务热线:0512-60776536 60776535 13812756303 http://www.jsyiwei.com E-mail:yw@jsyiwei.com 苏州市易维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凌港段 孙东森

楼主:
做实验用

网友B:
这个炉子有几点控温?为何会有很大的滞后?为何不试试温控器?推荐OMRON的E5『』Z的温控器,2自由度的PID控制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而且比较经济。需要资料可以和我联系:102349375 zg_li@ap.omr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