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控制温度

楼主(2004-05-14):
大家好!我现在碰上了问题请求大家帮助。我现在有一个保温性能很好的炉子,要对它进行温度的控制。因其滞后太大,所以控制的精确度受到很大的影响。用AI-708型调节器控制的话出现很大的误差(在偏离设定温度值二三十度后输出灯还在亮),恳请大家帮我想想到底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其它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708 表有自整定功能,设置后自动找参数。 另外你的‘偏差’、‘滤波’不要设的太大。 这个表效果不错,可以达到较高精度。

楼主:
周公你好! 想必你用过708表。我现在用它的时候发现一点问题。我的输出是可控硅输出,电阻丝加热的。但当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我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丝两端的电压,发现它并没有改变。根据改变可控硅控制角来改变电压的原理,它的电压在进入比例带的时候应该是不停的在变才对,你说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仪表坏了?

网友A:
不是改变可控硅控制角来改变电压的原理,应该在调功方式,采用过零触发改变通电周期数。 没有坏,了解‘时间比例’控制方式并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B:
周公 好哈! 采用过零触发控制功率元件,通用方式是采用定时基触发导通和关断,就是你目前采用的方式,当前市面的各类仪表直接触发功率元件都是这种方式。 要想达到精确控制温度的目的,一个是仪表的控制PID参数合适,另一条就是采用变时基过零触发。 从你说的情况看,你仪表的PID参数整定不是很好,再使用普通过零触发,想达到理想的效果比较困难。至于addquerry提到的触发方式是移相触发,一般只对大功率阻性加热元件或者感性加热元件使用(变压后低电压大电流控制)。 过零触发中定时基和变时基的最大区别就是导通时基的方式和时基时间,一般定时基最小时基不会低于500ms,通过示波器观察时基有的甚至达到2、3s以上,而一般采用变时基导通可在10ms左右;方式上比如仪表此时控制输出50%,定时基方式:如果控制周期20s,时基2s,示波器观察一个周期10个输出波前5个导通后5个关断;而变时基方式:如果控制周期1s,时基10ms,示波器观察一个周期100个输出波会是一个通一个断,间隔通断。如果没有示波器,最简易的是在现场通过动圈式电压、电流表,定时基方式在控制到温时,动圈指针会指示电压、电流输出上下摆动,这是基本的周期内时间比例控制,保证一定的输出功率满足设备保温!而采用变时基触发,指针会想移相触发那样稳定在一个基本输出电流、电压条件下,此时并不是说其触发是只导通了一个相位角,而是因为变时基的快速导通、关断保证了一定的基本输出,从而保持了保温的精度要求,这种保证是通过触发的快速响应实现的! 我在东风汽车公司车桥热处理的连续炉控温就使用这种变时基触发方式,仪表使用宇光AI708P,输出4~20mA控制信号给变时基调功器,由调功器控制襄樊国产可控硅,加热负载是辐射管,使用了调功器的设备控温在正负1度,没有调功器的控温误差可达到10几甚至20多度,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是否使用调功器看你现场对温度精度的要求,毕竟增加调功器是要增加成本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使用直接触发就足够了!

网友C:
飞哥0,你好! 我最近要设计一喷涂生线的烘干炉,由于实际经验很少,思路不是很清楚。可否为我指点一下。 我的EMAIL:wcb800322@hotmail.com

楼主:
谢谢大家提点,我的系统今天终于可以调试出来了,而且控制温度比较精确,1度不到,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呵呵,虽然我还是个大学生,但我也很快要工作了,还望以后前辈们多指教啦。

网友A:
何不把过程给大家一下?你不是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吧?

楼主:
是的,呵呵 我的炉子因为保温性能很好,滞后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整定出来的结果肯定令人不满意的。708是采用模糊算法加上MPT算法(PID+∫I)结合来避免PID中的积分作用引起的超调的,其规则是: (1)进入误差带[(SP-E1),(SP+E2)]前不采用PID调节,而是全功率输出,OPH。 (2)差由在E1与E2之外向E1和E2之间过度变化时,手动调节输出值,其后模拟执一次无扰动手动/自动切换。 (3)误差小于E1和E2之间时,采用自适应PID进行调节。 误差带[(SP-E1),(SP+E2)]中的SP是设定值,E1和E2是由M5、P、t决定的。所以在未进入误差带之前,它的PID调节根本没有启用,所以不会出现超调。但是,转过来看我的炉子,滞后很严重,保温性能又那么好,是一个惰性系统,所以整定出来的三个参数势必误差太大,E1和E2都很大,所以708过早启用了PID作用,而且微分和比例作用过大,我在第一次调试的时候的M5=523,P=24,t=545,708在温度还有四、五十度左右的时候输出灯就在闪了,表明它现在就启用了PID调节,出现了53度的超调,太高!!我想积分作用引起的超调绝对不会到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我就把P值增大,其它两个减小,后来我发现效果变得好得多,所以我继续这样做,知道调节到满意的程度为止。后来我的值定为M5=200、P=180、t=100。出现的超调只有2、3度了,而温度稳定之后,上下偏差只有不到1度。调试成功! 我是这样调试的,也是按照我的想法来估计出现的问题,但我的资力本来很浅,所以敬请大家给我指正。

网友A:
祝贺你! 采用 自整定 的效果如何?

楼主:
还有我想特别谢谢周公和飞哥0,经过你们的指点,我再回去翻了一些资料,已经知道了过零和移相触发的原理,再次感谢!

网友D:
你好: 我公司是生产智能温控器的,虽然我对技术不是很清楚,但对温控表还是有许多了解的,我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我认为你的表没有调节好,一般智能表有自整定功能,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对表有许多的影响,对于严重滞后的问题有3解释:1,表性能不好,我公司有高档和经济型的,区别就是这样,高档的反应快,经济型的就慢的多。2,就是你没有设定好I,你试着减小I。3,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如还有什么问题,打我电话,0755-27847104转211

网友B:
你是用手动调整逼近PID参数的啊,呵呵! 周公说的不错,你再用自整定试一下。 还要说明的是你自整定的时候应该减小708仪表温度上下偏差,而且是在你要保温的设定点整定,过程整定是没意义的!

楼主:
我也是在保温设定点整定的,没有过程整定。再说我现在已经解决问题了,所以也不必再计较过程了。说明书上说的是自整定对某些系统效果不大,像滞后性大的系统非线形或时变型系统等。所以还要对自整定结果进行修改。

网友E(2006-06-11):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Honeywell的2500 表控制一个专用炉子,炉子滞后现象非常严重,控制不住温度,与addquerry的现象有点类似,我试了很多中参数都不好使,我想问有可能试炉子的问题吗?

网友F:
不知道这种温控仪表能不能实现温度的多段控制呢?
还望告之!
suntao1682003@163.com

网友G:
     应采用 规则 + 差量控制 (此方法本人已成功用于多台大型锅炉的控制),规则+差量控制的重点在控制对象的规则模型的建立,规则模型的建立主要应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来提供,或由控制对象的历史运行数据分析得来;如锅炉的减温水流量与锅炉负荷的函数关系应由锅炉的性能设计人员来提供。
    规则+差量控制中的差量(设定值与测量值之差)控制,主要用于在系统运行时在线调整规则模型内的参数(调整哪些参数由过程控制专家或系统的设计人员定),使规则模型更接近真实系统。
    差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对大滞后系统用模糊控制法,一般系统可采用常规PID方法。
    规则  +  差量控制方法可用于多输入多输出复杂系统。
    规则  +  差量控制的特点:有自学习功能(对被调整参数的记忆),对操作人员的经验依赖性不强,控制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
http://www.autoyx.com/icpower/01.htm

网友H:
搁哪买的?-厦门宇电

网友I:
我用的是日本山武的C10T6DRA0100来控制电炉的温度,我现在用的是两台,他们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可是控制的品质却差的很多,其中一台几乎没有波动,而另一台却有正负1度的波动。我使用输出12V控制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炉的,请各位能给想一下还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波动吗?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