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winc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5-14):
我用winCC和s7-200通讯,按照西门子网站的方法把profibus DP和EM277都配置好了。DX_MODE变绿灯,说明通讯成功,我现在把s7200的QW0用MOVE指令移到V区(VW1200,西门子网站)。然后在wincc中建立一个IO域读v区的变量,我变化QW区的数据,但IO域没发生变化,不知为什么。请问在wincc中这样读s7-200的数据行吗。谁能帮我读s7200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老兄:能不能帮俺试一试在STATION CONFIG EDITER中建立一个OPC SERVER和你的CP!用WINCC去读,看行不行,俺先谢了!俺现作的项目和你的差不多,多交流!!

网友B(2008-03-14):
我用winCC和s7-200通讯,profibus DP和EM277都配置好了,但DX-MODE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建立opc服务器,然后用编程口,就可以直接读取了,不需要买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