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传感器,其输出信号电压一般是在什么范围

楼主(2004-05-14):
请问各位大侠,对于一般的输入电压24V,输出信号4-20mA的传感器,其输出信号电压一般是在什么范围/例如压力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器?

网友A:
要看接多大的负载电阻,电压=负载电阻*输出电流。

网友B:
一般4-20mA的输出后部负载阻抗是200--250欧姆(最大不超过400欧姆),如以200欧姆计算,电压变化范围就是0.8v--4v.

网友C:
但是注意:空载(开路)电压在十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