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4-05-14):
我想找一种用于测量液压油温度的温度变送器,温度范围在0-150度,测试精度需要1-1。5度(在精度也可以),可以在管路上用螺纹进行安装,输出为4-20ma 或者0-5v,不知道有没有,十分感谢,请提供我相关的信息。

网友A:
西门子vdo的是国外产品中比较好的,不过输出是电阻的,电阻范围18~250欧吧.我觉得你可以在信号调理电路方面稍作改动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