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和三菱变频器FR-S500之间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4-05-14):
我做一个用pc机控制三菱变频器的软件,现在遇到了怎样在变频器和pc机之间接线的问题。 pc机上的串口是RS232,利用一个转换器,转成了RS485,RS485是2线方式DATA+/-,和一个接地线GND,而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变频器的PU口应该接5根线,SDA、SDB、RDA、RDB以及SG,这之间该如何连接啊? 哪位大哥有经验情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工控论坛——中国工控人的家园、新手的学堂、交流的园地、知识的宝库。我们期待你的参与。请关注:www.chinaautomationbbs.com我们论坛有多位国内外各品牌厂家的技术支持负责解答有关问题,欢迎您发帖上来!!

网友B:
rs485有两种:一种是4线制,另一种是两线制。 解决方法: 1.你可以选一块4线rs485的板子,sda—>tx+,sdb->tx-,rda->rx+,rdb->rx-,sg->gnd 2.可以尝试 sda和rda连起来接到data+ sdb和rdb连起来接到data-

网友C:
我做过PC与A540的连接,三菱所谓的RS-485其实是RS-422的连接方法是一样的,但多了一要地线呀,RS-422的接法,就是发的正与收的正,发的负与收的正连接就可以啦,通迅检测:如果通迅线已经连上,对RS-485连续发命令,则变频器会显示故障状态。

楼主:
我在网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4线制的485转换器,哪位大哥能提供一点信息?

网友D(2011-12-03):
请问欧姆龙CJ1W-SCU41-V1 RS485各端子名称是什么